梅捷a9v9 sfg触发排针0V,跑线路查不到供电电路

楼主(2009-10-26):
今天接到两块梅捷A9V9-SFG主板,不能触发,量排针上电压为0V,跑线路,查到如下电路,但始终都没有查到排针供电从哪里来的,反复测量,该引脚没有到IO芯片,有高手修过此板没有,请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这是由南桥开机的吧,检查它的供电线路,是从5V绿色线过来的

网友:
你量下绿色开机线输出有5V吗,有的话你跑线路看他道IO还是进南桥,你在量下PCI14脚看有没有3.3V

网友:
一般都是由1117到开机跳线的
要不就 是待机电压被网卡IO或南桥损坏拉低了

网友:
8237的南桥?
那你有没有看什么I/O呢?VIA的主板一般是由南桥控制上电,I/O不参与上电。
不触发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这里有多的是这样的帖子,你只说了触发排针上0V,那待机的其它地方呢,如果全板的待机电压都是0V,你能把触发排针上修出5V,那你就是主板之父了!!!

网友:
线路查到了,高手分析下,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出来说道说道,想我一样的白菜也好学习学习啊

网友:
8237R到绿线的线路怎么没有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