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H30笔记本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09-10-26):
海尔 H30笔记本   芯片组:82855PM 82801DBM   显卡:ATI 9700
故障现象:外显可正常显示进入系统,用屏就是不亮。
维修:查屏的供电和高压条的亮度控制信号都没有送出来,那肯定是显卡这边影响的,绝对不会的屏,屏线,高压条,灯管引起的,因为单独接屏用示波器打屏接口什么信号都没有出来,怀疑是主板有问题引起的,一看引机器的显卡小板和大板是经过接口合在一起的,而且外显进系统也正常,唯一能引起屏不显示的就是这个接口有问题引起的,首先用助焊膏把接口加焊一遍之后,在用示波器在屏接口打打形,波形都正常送出来了,接屏正常显示了,这种机器可以说,通病就是这个接口接口容易虚焊。

网友:
谢谢您阿,我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