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抖动

楼主(2009-10-26):
显示器抖动的很厉害。
现象就像消磁后抖动的样子。不停的抖`````
怀疑是 消磁电阻 坏了。换了还是不行。而且也把继电器换了。还是同样的现象//
会不会是 高压包 坏了》。但测高压包有130V,算是正常把。。画面也很正常,没有模糊现象
请问着是什么原因??
美格的牌子。17寸.型号没记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看300V的滤波电容坏了没有

网友:
继续我的故障:在维修时我们都要把电脑反扣起来,在这时通电看显示器就一切正常。可是正放就会抖的厉害而且现在开机还不能消磁了,,必须手动消磁两遍才没有红绿块。。
排除是 大滤波电容坏,高压包也没坏。这两个都换过。故障依旧。
请高手给一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