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下这个软件,IBM硬盘就被ATA密码锁定了,大家千万不要再上当了

楼主(2009-10-26):
买回一块IBM  76G的硬盘,装了系统用十几二十分钟就蓝屏,本人不会修理,用了那个Victoria42中文版,上面有个“擦除”,点了之后,硬盘也找不到了,(挂在另一个硬盘上面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用什么方法可以修好呢?

就是用了这个软件被骗的,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783-1-3.html

网友:
我想软件应该没有问题吧!会不会是LZ操作不当呢.  我也下个用下看看.(非常无语中..不敢下.. )

网友:
固件区出现坏道了吧

网友:
假皮这个ID我很早就见过,具体是什么人对不上,觉得也是个修硬盘的老手了。
硬盘本身就不能随便拿来就试着修的,具体的硬盘有具体的问题。
我手里有个迈拓硬盘,40G的,当初只是开头有很多坏道,用MHDD不起作用。我把坏的部分隔离后分好区,并且给维修店说清楚不能重新分区,谁知道他们还是重新分区格硬盘,这下可好,硬盘不认了,而且进PC3000也是BUSY状态,没法修了,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打发客户的。反正最后这个盘几经转折,10元到我的手里就成了这样子。这件事情亲自问过这家维修的经手处理的员工。

所以这个问题不能说软件一定有问题,因为我不能保证你对硬盘故障的认识一定到位。当然这个软件我没有机会去试验了,因为我现在不修任何东西了(没有场所),但是我认为我的看法是中肯的。

网友:
这种软件修硬盘最多也就是把坏扇区加G表,如果坏扇区过多引起G表溢出,结果就是硬盘被ATA加密锁住。我很早以前写过G表是个双重剑的帖子发在硬盘网站,意思是一方面可以以此延长硬盘寿命,另一方面可能导致突发严重故障。

网友:
高手们。能问一下硬盘锁了怎样解?、//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进PC 3000, 回写备份固件, 不过我猜你没有PC3000

网友:
软件可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你不会使用使用了加密键

网友:
大哥
我用这个好久了
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是你自己操作失误吧

网友:
Victoria42中文版这个软件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 说来 我也不敢下了 我一般用的THDD MHDD想以后下来学学

网友:
这个我一直在用.好得不得了...你点了那个是快擦..就和MHDD里面的高格一样要加密的,你不等他完事就断电就会ATA加密了,解了PWD就行了

网友:
12楼的意思是如果快速擦除中断的话会加密码?  密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