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E下怎么装和系统?

楼主(2009-10-26):
在PE下怎么装和系统?

网友:
在PE下面用GHOST软件恢复镜像就可以了!软件板块置顶帖子里面更全面的有解释.

网友:
楼主来错版块了!!上软件和硬件维修版会更好!!

网友:
运行ghost32.exe就可以,WINDOWS下的ghost

网友:
在PE下也是用ghost安装系统

网友:
直接用镜像到C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