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代码谁有,求救

楼主(2009-10-26):
看蓝屏代码怎么判断,是哪里坏了,比如说,我在修明基本本时一进系统时先死机,然后,就蓝屏,那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蓝屏代码百度上面有的是..要不要我帮你复制过来?

网友:
你好像技术很高是吗,修过什么主板嘛,说话有点>>>>>>

网友:
你可以把你修本本时蓝屏的代码发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喷嚏一个,找个板凳看看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蓝屏的代码概括性太强了,

网友:
找个板凳看看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那些代码只怕除了微软的工程师能看懂,就没几个会看了。

网友:
如果蓝屏是带文件错误信息,那就从那入手 比如 ACPI就是南桥 ATIXXX.XX 或者 NVXXX.XX那样就可以估计是显示问题...好象0X008A这种我一般猜测是内存.

网友:
百度上帮你带过来了, 不过可能没什么用途···

网友:
现在这年代 百度一下什么都有啦哇

网友:
蓝屏问题有点广。蓝屏的代码就更多了。就算给代码的解释。有时候也是无济于事

网友:
找到0000000C5的代码了 多谢

网友:
蓝屏了就简单的代换一下

网友:
百度上找找要的都有,就不会复制上来,怎么帮你看呢

网友:
用搜索引擎一搜不就出来了吗?都是XP系统的,有时可以用来参考一下,不过有时不一定是那样,要自己去排除

网友:
代码不全的,一般用代码的范围有点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