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84 不无复位维修实例

楼主(2009-10-26):
今天接手公司网管送来的 MS-7184
量各路供电无短路,上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量vcore 电压正常,桥供电正常.32.768khz 14.318MHz 正常.

按SB,重新上电,仍无复位.

量VBAT 正常.

断电量32.768kHz,两脚为0V

量VBTA 能够加到SB边上的电容.说明没有断线.

加焊SB ,冷却后.量32.768kHz,一脚为0.2V ,另一脚为0.8V 应该起振了.

上电,顺利跑码.

维修完成.初次发贴,叙述不当之处,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晶振不起振,桥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桥本身问题是多数!!晶桥还不很少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有,数字的不方便.

网友(2009-12-26):
MS-6你换换试试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开机   复为芯片

网友(2010-02-24):
晶振两脚电压为0  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2010-04-01):
这个鬼板就这样,老是SB出问题,建仪大家给它加风扇

网友:
是不是MS6虚汗呀。。

网友:
无复位,其它供电正常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