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ci b16没电压没波形修复一例

楼主(2009-10-26):
接客户一张EP-8k9a7i 462主板和一张花屏的AGP显卡,询问主板问题,客户说开

机没显示,交带清楚客户走了。

开始动手了,上假负载,测试卡复位灯常亮,测CPU电压1.63V,正常,再测PCI电

压,发现B16脚时钟没电压,继而跑B16脚电压,发现到时钟芯片,开始测时钟芯

片电压有3.3V,示波器测14.318两脚有波形,继而换之时钟芯片,换后开机,主

板正常跑码。

网友:
你有示波器直接量b16的波形就行了,干嘛要量他有无电压。

网友:
时钟芯片是几乎不会坏的芯片,楼主能碰到不容易啊

网友:
我碰到过坏的、但是很明显、手摸温度高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分享···
  就是想问下楼主  是不是全部电路都是没有时钟啊;还是?;
  这样说的话;;我们新手以后才知道;;在的时钟电压 波形正常的情况下·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网友:
只量PCI上的时钟,还可以量BIOS的31脚,内存上的等,

时钟坏的倒是很难遇到,呵呵,你还有换的,强呀

网友:
楼主的装备还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几例坏的,手摸是高温!

网友:
没有示波器 555555555

网友:
能碰到,的确很巧合,不错,我喜欢老式的示波器,想必LZ是个高人。

网友:
一般时钟,有电压有波形就是时钟芯片坏

网友:
462接口的,楼主也修,收了多少钱,PS我哦!

网友:
LZ的电源不错
是不是服务器电源哦

网友:
是的,牛魔王电源

网友:
楼主的设备不错呀、11

网友:
LZ你人品爆发了吧 遇到时钟IC坏的

网友:
只量PCI上的时钟,还可以量BIOS的31脚,内存上的

网友:
时钟芯片坏??????疑惑中!!

网友:
工具好全啊!!!

网友:
凌子
是局部无时钟。时钟芯片坏了影响PCI 无时钟

网友:
先加焊一下比较好啊。不行再换。

网友:
时钟坏的很少 楼住还是换了 厉害
我觉得你加焊下时钟也有可能会好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加焊
加焊就好的我到还碰到好几个。坏的好象很少

网友:
楼主,的 BUG卡 和我的一样啊。。

网友:
时钟芯片坏?????? 怎么查出来的呀

网友:
一般时钟,有电压有波形就是时钟芯片坏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楼主的装备挺不错的,
啥时候自己的维修台能好一点啊
哎~~

网友:
嗯,不错,再把旧的芯片装上去看看

网友:
板修好了,还客户了,来不及换上坏的,呵呵30RMB

网友:
叫我看就差

网友:
我不是估计发两张的 ,是我不小心直接回车了, 就差BGA焊台了。。。LZ能碰到CLK的问题,我怎么就一个也碰不到啊,哎!真纠结。。。

网友:
这种情况是时钟芯片部份的问题比较多,但时钟坏的比较少,时钟的触发和供电坏导致时钟不工作的比较多。

网友:
老大的工具很让人羡慕

网友:
LZ手里还有时钟芯片换呀,挺不错的。
我有块板子怀疑时钟坏,可没芯片换。。。
电源很强壮,照片很朦胧,特别是跑马的那几张,鉴定完毕

网友:
直接没有电压就可以换了,

网友:
也遇到一个时钟坏的
波波确实有用
时钟这东西真的很少坏我修了2年的板了才修到一个时钟坏的

网友:
时钟有坏,一般也是供电电感坏,IC坏的少之又少,除非是二修三修过的板

网友:
修了那么多年 真是罕见

网友:
时钟IC 也给你修到了。。。 看楼主走的弯路很少。 很明晰。。 还有就是 图模糊了点。。呵呵

网友:
时钟IC平时工作温度较高。遇到这样先拖下锡。不过楼主料多。。修起来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