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一台Acer 6292, 北桥虚焊, 加焊不成功所以把北桥拿下来. 拿的时候把北桥弄坏了. 找了个新的北桥换上, 可是一开机电流就到3A以上. 再一量北桥短路了.
换下的北桥是 LE88CLGM SLA5T, 换上的北桥是 LE82GM965 SLA5T. 这两个北桥可以通用吗?
ACER

网友:
应该不通用的,或者你做上去以后先测有没有短路 ,LE88是在965前面的一个过渡芯片组,我是没这么换过!

网友:
更換前最好找一樣的IC
就算不同也得先查明是否通用
你這要貿然更換
而且又短路
IC燒壞了就浪費掉了

网友:
汗..进错鸟,要扇情的?

网友:
楼主不能通用的哟,你在换之前就要查一下,要是烧坏东西麻烦了哟

网友:
超越王超你说也不说明白呀谁都知道查一块主板要说明白查那里楼主你说是不是呀/要人家知道怎么查呀/楼主要首先要查查北桥电容有没有短路才能通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