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黑屏)

楼主(2009-10-26):
一台15液晶,故障现像为开机一会儿黑屏。这是很常见的故障。但这台有点奇怪,它在不接信号线时,都不会黑屏,能一直到待机。接上信号线后,2秒都不到就黑了。拆机用通用高压条测灯管正常。问题出在高压板上,用的芯片为OZ9938CN。板为两灯大口。其中一个口接灯很暗。

网友:
高压板问题哦
不插信号可以显示待机信号,而且长自己不灭,那是因为高压板没有完全工作,也就是没带负载

网友:
待机信号正常不能说明联机也正常的,排除新的高压条是否有故障。细心点查一定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
加高压条
我遇到过用十分钟黑屏的
加高压条搞定

网友:
待机说正常,估计是那种屏上有显示无信号的提示,所以高压是工作的, 另有信号时 亮一下就灭,此时高压也是工作的 只是最后保护了  所以这两种情况都需要高压工作  不同的应当是两种情况下电源的负载不一样,
所以分析有两种可能,
1 电源带载能力不够   2 程序有问题   其它的就想不到了
如果说换了高压条就好了,估计是12V电容的问题吧 因为新高压条上也有电源电容 就相当在原来的电源上加上了个电容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我都换过了,是1000UP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