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劲持330,有“嗞嗞”声

楼主(2009-10-26):
有时“嗞嗞”声,有时自动重启,有时长时间待机后不能按开机键启动,需要断电再开。
好奇怪的故障,我把它拆开了,就不能再送保修了,目视未发现异常的元件。

网友:
主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恩,按搂上说得查了下。
330U/220V电容好的。
它这个电容并的匀压电阻是1/4W的150K普通碳膜。
功率是不是有点小啊。

--计算下功率:150V*150V/150K=0.15W,功率算够用了。

网友:
通电测量 主电容两端都是直流150V电压--。
2个电容电压一样的,说明均压电阻也应该是好的。

--ps:刚刚用错了交流挡,量出来330V,吓了自己下呃

网友:
也可能是开关变压器震动产生的声音。

网友(2009-12-08):
已经修好了。
PCB背面的重新清洗一遍、补焊了一批大个头的焊点,
推动的小管子也补焊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