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2的迷惑故障

楼主(2009-10-26):
一块华硕P5PL2的主板,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然后15后关机。CMOS放电、刷BIOS、拔掉USB设备都不行,拆板下来仔细测量,通电板载USB接口+5V没有电压,后来才发现不知道是谁拔掉了两个USB的跳帽,找两个跳帽接上后一切OK。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如果USB接口供电没有5V的话,就会有这样的提示!

网友:
LZ的提示是USB过流保护了,跳线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板子最容易修了,不过USB到南桥的数据线段了也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