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s-series 装系统死机

楼主(2009-10-26):
dell cs-series 奔3 500   北桥443芯片组 128 内存 装系统 解压完驱动就死机,换了好几个系统。还死 硬盘换过 内存换过  CPU只有散热片,也从新加了硅胶。可还是死机。请教大家 会是什么问题招成这样,谢谢指教,

网友:
这个我有一台日立的也是这样,又不象是硬件问题,换几个系统都是到解压完就死。

网友:
挑一些版本不同的系统做一下

网友:
一步一步装系统看看。GHOST的。128M的内存装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装个98试试呢?

网友:
喷嚏一个,找个板凳看看

网友:
又抽抽上了,记号一个,过两年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