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副窄,调按键无变化

楼主(2009-10-26):
显示器只能行副窄小,只 有中间10公分左右能显示,很想知道行副矫正电路的电路形式

网友:
我也有一个杂牌显示器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也是只显示中间,如果把分辨率调的800X600就要显示的宽一点,调的1024X768就显示10公分的样子!请论坛的老鸟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有个原因是升压电路没工作造成的

网友:
行幅调整管坏了没?  按键调了有反应吗?? 有反应  但调不到满屏的话 就把行管集电极出来的行瓷片电容换大点看看  如果没反应  那量行幅调整管控制级有没电压  没电压的话 应该是行幅调整管的电路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升压电路IFR630性能不良了

网友:
二次电源没有起来也会这样啊

网友:
会啊 .IFR630性能不良了也会屏幕小   还有就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导致IFR630不工作 也会屏幕小

网友:
枕校管多是TIP122,当行幅不正常时,看是否同时有枕形失真,若有,一般是枕校管和相关电路的问题;若无,有可能是Cs切换场效应管的问题。二次电源不工作不升压表现为图象暗 行幅窄且枕形失真 多为升压管IRF634不良。见意多看看原理方面的资料,掌握一些关键点的测量,在维修当中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如枕校管C极在0到几十伏之间变化,调节菜单可以断定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