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不能开机

楼主(2009-10-27):
给显示器供电,再拨电,发现大电容不放电,开不了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大家大电容不放电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不开机,你要先看电源有没有输出,如果有输出那就应当是驱动板了,从你的描述来看,好像是电源开关管就没有工作

网友:
量开关管G  S不击穿,负载不短路,换8脚电源厚膜块

网友:
大电容不放电,是电源保护了吧。
检查有没有短路,检查启动条件。

网友:
先修电源,不会找人。这东西危险。

网友:
检查电源关键点电压是否正常 查出故障点
把你的检修数据贴上来  帮你分析

网友:
大电容不放电说明开关电源没有起振,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查电源关键点电压是否正常  不正常就查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