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F7EK电源无输出

楼主(2009-10-27):
富士康电源(牌子F7EK),型号FT-B320ATX,主控芯片AT2005,整机无输出。
目视保险管烧黑,C5027S炸了一个洞,输出+5VSB电容鼓包。
万用表测量光耦3、4脚有小的阻值,损坏;调整管损坏;100欧的电阻烧坏。
其它元件无异常。更换以下零件:
1、辅助电源开关管一只 C5027S,C2979代
2、电源开关管调整三极管一只 C945,C1815代
3、光电耦合器 817 一只
4、保险管一只
5、100欧电阻一只,150欧代
6、电容2个:10V470、10V1000

接40W灯泡测试,很亮的一下,再暗下去,我做的工具上+5VSB的LED测试灯也亮了,拨动工具上连接绿线到地的开关,+12V、+5V的灯泡也亮了,电压稳定。维修结束。

网友:
辅助电源只要开关变压器不损坏,一般都好修理,拆下损坏的元件更换即可。

网友:
简单的一托

网友:
没怎么修过ATX电源,想问下如果开关变压器损坏,会造成什么样的故障,及如何检修,确定是其损坏呢?

网友:
应该就是电容惹的祸。怎么没有人说PFC啊,很经典的假货

网友:
电容坏了要及时更换,不然就会出现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