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法拉利1100热得死机

楼主(2009-10-27):
有一宏基法拉利1100笔记本,AMD的CPU,开机温度就80度左右,使用一会儿就能上100度,频繁蓝屏死机,换了新风扇故障依旧,硅脂也是用的最好的,风扇转的也很好,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不知道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故障,会不会是CPU出了问题呢?还有就是这款本能换成Intel配置的吗?只要能装进去就行

网友:
法拉利???能开机,就是散热不好。

网友:
这种情况和CPU可能关系不是很大,一般倒是显卡或北桥问题居多,再不然就是CPU座可能虚了

网友:
AMD的U还是先换个比较好。

网友:
北桥和显卡空焊多可能引起CPU温度过高的

网友:
测一下CPU,北桥,内存电压先

网友:
这个本换不了INTEL 的CPU     。
你这U 是QL-7  还是6系列的啊
我用ACER 4535 G   温度很稳定啊     QL-62   从来不死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