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dd怎么使用 把它安装在哪里

楼主(2009-10-27):
thdd怎么使用 把它安装在哪里 是做成 dos启动光盘 还是在系统里面直接运行程序?
安装
使用

网友:
直接运行程序也可以啊,这样子方面,维修硬盘最好是找一台老的主板,装WIN98系统,这样子很多软件可以运行。。。。

网友:
直接运行 怎么看不见 可选择的硬盘 ? 是软件不好使 还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最好在纯DOS下运行。

网友:
怎么做成dos启动光盘 或者怎么在纯dos下使用呢? 下载只是个thdd.com

网友:
在WINDOWS系统下,装一虚拟软驱:vFloppy.exe,重启后从虚拟软驱启动,THDD随你放在硬盘哪个区,直接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