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换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10-27):
三星711N打开后发现鼓了三个电容。一个25V 330UF 两个25V
820UF 的。我要是换的话需要换成多少的?麻烦大家告诉我一下。谢谢了。如果有卖配件的联系我QQ:907997078
三星

网友:
当然最好使用一样的!没有的话使用容量和耐压值大点的也行。容量不要太大不然会漏电的

网友:
大到多少合适?820的换成1000的。、那330的换成多少的合适呢?

网友:
100左右啊。别大的离谱就行了啊。换上去也要试一试。好了才是最终目的

网友:
原值代换,耐压值可以大些

网友:
滤波用的电容随便吧,电压容量比原来的大就可以!

网友:
25V 330UF
可以用
25v470uf替换
25V820UF
可以用
25v1000uf替换
比较好找到....

网友:
最好是同一型号

网友:
最好是原值代换,如果没有的话,那参数至少也要比原来的大点

网友:
滤波电容又不是耦合电容 代换没那么严格 反正滤波电容的代换原则就四个子:
只大不小

网友:
25V 330UF 可以用 25v470uf替换
25V820UF 可以用 25v1000uf替换
耐压可以大点,没有关系的

网友:
在主板维修中,
电解电容的代换只要在耐压值大干或等于原值的情况下,
容量可比原值相差+-20%左右。
贴片电容的代换只要颜色和大小想同就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