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1没CPU供电

楼主(2009-10-27):
一款明基的,不上CPU能出CPU供电,但是一上CPU负载了,就无CPU电压了。之前是CPU供电高管短路,CPU座下方的一个电容短路,换了以后不上CPU能出供电了,但是一上CPU就无供电。 芯片是MAX8771 找不到它的引脚定义。板号是:HANNSTAR  hstnn-i36C HSTNN-I27C  6050A2142101-MB-A02
在线等待。。。。。。

网友:
不上CPU有电,是上的假负载还是什么都没上?电压多少?

网友:
不上CPU就有供电是不正常的除非有假负载。不然可以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