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开机马上断电

楼主(2009-10-27):
华硕P5VDC-X开机马上断电,经检查CPU下管击穿,型号是H6N03L ,用6N03L装上,可以正常跑码,不到一分钟之管冒烟,上管是60T03GB,不知道这管可以用什么管代换!

网友:
换ic看看,还有周边的小件

网友:
这H6N03L 可以用6N03L代换不,怎么换上去用不一分钟就顶不住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再测一下Vcore供电的一些小电阻,看看阻值对不

网友:
VCORE 这一块要换就换一组,不然很容易烧MOS

网友:
把电源IC换掉,可能老烧MOS的那一路输出坏了

网友:
adp3418和ADP3110都爱坏

网友(2009-12-05):
换电源芯片吧。。。。。。。。。。。。。。。

网友:
我换过电源芯片还是不行,通电马上就断电了

网友:
把上下管都换一遍

网友:
看与IC相连接的0~电阻这烧坏没有。看下你北桥是不挂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