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198WFPF3秒黑屏

楼主(2009-10-27):
DELL SE198WFPF3秒黑屏,灯管试过了没问题。用通用板也没问题。只是他的是16V的。通用板会吱吱叫。求助一下OZ9937CN如何去保护。谢谢
黑屏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换个好的

网友:
我说明一下。高压电源板是一体的。我用通用高压板不黑屏。问题是他的高压是16V的。通用板换上去有叫声。。想去除保护

网友:
修好了。一个灯管不行。拆的时候2根都断了。 换上去还是一样黑,不过我把新旧灯管的搭配使用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