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 USB无法识别

楼主(2009-10-27):
一台hp 1020 打印机插上数据线后,电脑提示“此USB设备无法识别”,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数据线和电脑都是好的)

网友:
换个插孔,不行装个USB驱动

网友:
usb的线换了吗,在排除主机USB接口问题的情况下就是打印机的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把打印机主板的USB接口槽换个试试,加焊一下主芯片,不行的话就换主板喽

网友:
测接口板USB旁连28V3-0001芯片的电阻,异常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2009-12-15):
你先换根USB线看看!!
一般是线的问题!
然后再换个USB接口!!实在不行把打印机拿到别的电脑上看看!!

网友:
可能是打印机的接口电路或门电路问题

网友:
HP 1020的打印机比较讨厌.
如果线材质量不过关就出这提示

网友:
线材质量不好就不行,2900比这强,和打印机接口供电有关,

网友:
如果换几个USB接口都出现这样的问题,重新安装系统也许能有效果。

网友:
楼主确定电脑和线都没有问题?
先查电脑和线,然后再来说打印机主板的问题。
不能识别的话,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0-01-31):
更换接口板USB保险电阻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N次了,全是打印线的问题,1020的机器,最好是用他自带的原装线!

网友:
复印机 碰到过很多 线材问题 引起的硬件不能识别

网友:
换接口板、

网友:
不能修就换呀

网友(2010-03-26):
换USB口
换数据线
换电脑
就排除问题在那了

网友:
LZ换2900吧

网友:
先换条比较粗的USB线,不行检查打印机的USB驱动板吧。

网友:
必须用盘装

网友:
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容易搞呀。多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