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需清COMS

楼主(2009-10-27):
ga-8ieml-t开机需清COMS,才通电

网友:
电池有电吗,换个试一试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先看下是不是BISO的事啊
/'在去跑下线路啊

网友:
给电池3.3的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如果BLOS电路没问题,南桥OVER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但我估计是客户电源的问题。

网友:
换电池
再刷BIOS试试
还不行
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