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5盘无法就绪

楼主(2009-10-27):
ST320413A的一块盘,固件:3.54,主板无法识别,PC3000无法就绪。如何解决啊?请各位大虾抽空指教指教。(我是新学修硬盘,请各位高人给于指导,不胜感激!)
硬盘

网友:
ATA模块的问题吧 COM线操作能认到盘不

网友:
重剑无锋
就是在COM线连接下无法就绪。用分号命令,显示AGE=60,

网友:
来自: 安徽亳州
敲不敲盘,转不转

网友:
60就有点问题了..断下电看报什么错.这个的老盘现在修活的不多了.拿来练手是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点.COM线下面操作的话盘是不可能就绪的,哪怕你的在50下也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