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

楼主(2009-10-27):
今天同行送过来一个神舟承龙F100的本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液晶屏给压坏了,这个东西我不是经常修,不知道是否可以换一个笔记本通用的液晶屏就好了,那位高手那儿有这个机子上用的屏。

网友:
通用液晶屏  没听过  很有创意

网友:
我打电话问了一下他们专门维修笔记本的,他们换屏也是换通用屏,大小和原来的一样,不过要重新写液晶板的驱动

网友:
找一个和原屏一样大小,型号通用的就行了

网友:
型号必须的通用,不然要不是不亮,要不反应迟钝,开机不显示,等能显示的时候已经进了系统了,而且淡。

网友:
想什么来什么,谢了楼猪。

网友:
一般来讲笔记本的屏只要尺寸一样接口一样都可以换的。但有些机器开机后会检测屏上的码片。如果开机后不显示或不正常,一般是可以刷码片解决。但有些屏的接口定义不一样的是不能代换的。另外分辨率不一样的是不能代换的。小尺寸的屏接口定义较多,不好说,但14.1和15.4的屏通用性较好。

网友:
高分还是普分

网友:
谢谢楼主,谁那儿有14.1的液晶屏,有的话和我联系,QQ610008642,我想自己换,

网友:
一般来讲笔记本的屏只要尺寸一样接口一样都可以换的。但有些机器开机后会检测屏上的码片。如果开机后不显示或不正常,一般是可以刷码片解决。但有些屏的接口定义不一样的是不能代换的。另外分辨率不一样的是不能代换 ...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网友:
14的屏200多了,自己淘一个就是了

网友:
楼上的,二百多他是不可能了,14.1宽屏的,人家的屏没有那么老,呵呵

网友:
建议送专业维修店更换。

网友:
呵呵,没看清楚了,是宽屏的

网友:
干脆给偶回收吧。。偶对修笔记本狠感兴趣。。如果可以考虑。。加偶Q66275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