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DELL E6400指纹识别

楼主(2009-10-27):
如何破解DELL E6400指纹识别,望高手指点
指纹

网友:
基本上指紋辨識是無法破解的
找看看儲存指紋檔案的IC
換掉試試看吧

网友:
我所知道的笔记本指纹识别都是基于WINDOWS系统的。。所以说。。你有XP管理员账号也可以登录。或者PE..在说下去。。。。就不太好了。。

网友:
有些牌子的指纹是开机密码的,例如夏新有一款就是

网友:
我潜水好几年了,一般都是轻轻的来静静的去,今天也忍不住说一

网友:
本来偶已决定不会在八卦回任何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