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和二代内存都支持的主板如何控制内存电压?

楼主(2009-10-27):
一代和二代内存都支持的主板,主板如何自己判断板子上那种内存呢?如何控制内存供电的变化?

网友:
想上哪种就上哪种啊!电压它自己会调节

网友:
两种内存都可以用,想上哪种就上那种,

网友:
这个我倒是知道的,我想知道的是,它怎么实现自动调节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咋变地呢

网友:
两种内存不能同时上。

网友:
对  因为一个是2.5v供电  一个是1.8v电压不一样所以不能同时上    要不就上一代的  要不就上二代的  不能同时上

网友:
我想知道 如果同时上了会怎样?会烧板子还是开机无显示?

网友:
拿内存打阻卡对照一下

网友:
应该有个识别脚 根据那个脚的 电压来定   不对  请指教

网友:
那么多地址线   呵呵  大家都说不清
其实这个算简单的
看PCI槽   它才复杂

网友:
还是没有高手说一下主板是怎么识别插上的是一代还是二代内存啊

网友:
我感觉  主板识别一代 二代内 主要是1 2 代的电压及数据等定义角不一样!!所以就可以了

网友:
1代2.5V 2代1.8V

网友:
有个跳线啊!

网友:
一般的可以通过跳线来调节,也有的就会写在内存中间看电压就会知道。它的原理就是一个比较运算器,和2.5V的一个基准电压的二极管来进行比较,输出的高于2.5了,就会通过降低场管的控制集电压,从而降底场管输出集电压。2.5V还是1.8V,只要在比较运算器上加上若干电阻来分压就可实现。本人知之甚少,献丑了……

网友:
看插口呀.能插进那个就插那个呀.一代和二代的插口不一样

网友:
看来我的提问有点问题,很多答非所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