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 关机 在‘正在关机’界面死机了 停在那里没反应

楼主(2009-10-27):
昨天来的机器  IBM A31 开始是加电无显    后来我清洁下内存   结果可以开机了    不过进到系统死机
后来换过内存不行   扫描过内存  内存没问题      同时还有个问题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后来拆板出来   加焊了显卡    现在每次都能开机了    也能进系统了    就是关机死机
硬盘换过   系统重装了    请问有谁知道原因?  谢谢了

网友:
补充:    现在的情况试了几次   都是进系统   看电影1,2个小时也不会有问题
只是关机的时候死机    没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望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现在我加焊北桥   试了几次   都可以关机了  一切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虚焊  还是加焊北桥的时候搞到其他地方呢?
估计也是北桥虚焊多
装起来拷下机器先

网友:
加下内存槽

网友:
看电影1,2个小时也不会有问题,那就很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有的GHOST的系统,和有些机器的ACPI不匹配,会出关机死机的现象,先重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慢张系统试一下,不要集成驱动

网友:
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好帖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    这些天测试都没出现问题了    应该就是北桥虚焊

网友:
我上次有个松下的12寸小机器
USB坏,换了南桥后就关不了机,后来客户拿去将就用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因为ACPI接口是在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