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00 屏不显示外接有显示 经测里没有供电,修好供电还是没有显示

楼主(2009-10-27):
机器是屏不显示外接一切正常。屏没有问题,就测电压没有供电,经检测一个上拉电阻阻值变大,更换好电压有了,上屏,屏幕暗了一下没有显示,以为是暗屏于是就外接灯管,还是不显示,排线测量没有问题。
GMCH-LCD-CLK开机时有3.3V到0.06V的跳变。GMCH-LCD-DATA有3.3V的供电不知道正常不正常。localimg=180,112]1[/localimg]

网友:
没有做显卡试试

网友:
看看显卡,大多为显卡问题!

网友:
供电线路还有上拉?

网友:
供电不需要上拉,又不是信号

网友:
就是一个控制极的电阻 阻值变大了

网友:
今天遇到5580屏幕不显示 ,不过开机时后屏幕有闪一下 不是很亮, 外接屏显示,有竖条,花屏,根据这个我想你应该看看显卡

网友:
如果電源沒問題.訊號沒出來的話
就直接更換顯示晶片

网友:
看看你的屏线附近有没有CH7011A-T这个芯片!如果有建议换一片!

网友:
作显卡就能好了

网友:
刚好是显卡的LVDS输出的锡球虚焊了吧,加焊试试吧

网友:
现在新显卡这种问题很多的,

网友:
加焊了一下显卡OK

网友:
很多独显的机器都这样,一定是显卡问题,从做下就会好

网友:
楼主最好多测试下,此机容易出现时显时不显!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外显和LCD现实是分开,外显好不一定就是显卡没事,建议先搞下显卡。我自己有个5583的机器,手工BGA用了几个月玩完,现在用新买的机器做的至今还没有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