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花屏(集成显卡)

楼主(2009-10-27):
开机有时能正常启动到系统,看电影\运行3D MARK都没问题,有时开机就花屏(附图)出现联想画面后花屏,更换过内存也不行
后来发现只要把硬盘拔下来,每次开机都花屏,花屏后死机,进CMOS设置不花

网友:
感觉不像北桥(显卡)的问题,怕把故障扩大,没感乱焊
大多数都能进入系统,运行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你重安一下驱动。

网友:
除了显卡,要考虑内存及其接口是否有问题,因为集显是用内存当显存用的

网友:
现在还没有开始进系统呢,相信不会与驱动有关系。
显卡的可能性也很小,如能进入系统,运行3D MARK测试是没出任何问题的。
现在有个地方值得注意:拔掉硬盘每次开机都这样花,接上的话只是偶尔花。

网友:
集显的多注意下内存  确定内存无问题后 才能判断北桥是否不良

网友:
这个问题看你好象说是和硬盘有问题,其实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如果硬盘有问题不是这样的现象,你能开起来使用的话,建议运行个大点的程序,如果没有死机就是显存或是机械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时间是好的,只是有时花屏 这样的机器修理有风险,修不亮了 没有和客户交待,所以维修之前要同客户说明一下

网友:
开机就花能和驱动有关?

网友:
散热的问题!

还是要 打开 检查一下!

网友:
首先把换一个内存试一试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90%是内存问题
天逸100是板载256M内存的,我遇到过2台板载内存坏死机的,板载内存就在键盘下方,拆掉键盘就可以换了。

网友:
有不就是显存 和显卡芯片

网友:
显存引起的吧,你的显卡是集成在北桥的,所以内存的问题

网友:
北桥的边上就是板载内存,4片加焊一下看看,边上还有两个电容最好也给加焊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不过内存这内存可以拆掉不?

网友:
这个确实重要  需要沟通好

网友:
我可能是北桥芯片虚焊引起的,但是你首先要把内存给排除,我以前维修过一台C466联想的机器,维修好了以后,客户有两条内存,而此机器用的是上下内存槽,我把上的那条装在下面进系统就花屏,进BIOS就不花,必须要把小的那条装在下面才行,当时我也感觉的很奇怪,所以也没有去研究他,楼上用这种方法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 还有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拆掉不亮机,必须换4颗16比特的颗粒上去

网友:
检查液晶屏的供电,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影起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