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内外网站就自动关闭

楼主(2009-10-27):
打开内外网站就自动关闭  高手帮帮忙

网友:
系统也重新安装了

网友:
还是有病毒

网友:
全盘格式化,重新装系统。装完系统即刻上杀毒软件官网下载杀毒软件,安装并更新至最新病毒库。

网友:
LZ,中毒了。
建议全盘格式化后再重装系统

网友:
先接内网看看,不行换系统。

网友:
应该是病毒造成的,可能是只做了系统分区,其他分区还有病毒残留,所以,最好重新格式分区,如果故障依旧,建议更换网卡,可能网卡性能不良。

网友:
你说的是自动关闭是关机还是关网页?
-----------------------------------------
如果是关机可以用下我的这个VBS文件,看看怎么样!

424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吧。

网友:
中毒,杀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