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R18 不过内存故障,请教!

楼主(2009-10-27):
朋友的机器,开始用的时候说机器偶尔会蓝屏,后来送我这测试时发现其中一根(DDR1插槽)内存不行,可是更换了一根新内存,还是不过内存,单装一根在DDR2插槽没问题。于是再换了自己的单面内存测试,发现能认到内存,不过只识别出256M(应该是512M的)。怀疑内存槽虚焊,于是重新补焊,不行。更换新的,也不行。装测试卡上去测试打阻值,没发现问题,测电压也正常,可就是不过。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会是北桥有问题吗?

网友:
我潜水多年,忍不住注册个账号上来

广源电脑医院 -4 技术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嗯,很可能是北桥了

网友:
北桥问题,R18 R20都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9-12-04):
同意大家提出的方案

网友:
只能换桥 加焊不一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