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用什么温度去做桥呀?

楼主(2009-10-27):
各位大哥本人是个新手,刚刚买回380B 返修台不知道用什么温度去拆桥,特别是那种打有密封胶的桥,笔记本主板都是带铅的,预热台的温度200-230,上部的温度是140-160,主板会打泡,温度低的话会融不了带铅的桥,各个大哥会的话请说下什么温度合适。还有桥上边的密封胶,各个一般用什么清除的

网友:
底部温度设的太高了,一般有铅的设180度,无铅的设200度。  上部温度是走曲线的,你这个140-160的话太低了。  你可以问问卖给你的厂家。具体的还需要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我想问一下有铅的180度,有铅的不是比无铅的要难融化吗

网友:
反了          无铅的温度要求高些

网友:
你刚好反了。无铅的比较难融化  有铅的一般是183度,无铅的一般有好几种从213到219度甚至更高点的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上部去到200度桥会起泡

网友:
我已经做了几块死桥的,起泡的。上部温度高就桥起泡,下部温度高就板起泡。请各个指点迷津、

网友:
起泡是你的芯片受潮了。你参考下这个温度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曲线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的QQ是什么?

网友:
BGA设置温度和板子厚薄也有一定的关系,自己做的时候要做笔记,也可以拿些废板做做实验,不能太心急!下面给你两个图片参考:一般温度设置分上下部,对于受潮的板子用60~80度建议烘干两小时左右,再做BGA。

网友:
除胶 直接拿风枪吹

网友:
另外告诉你对于有密封胶的桥,最好使用脱胶水,保证不破坏焊盘。

网友:
用这个吧,我一直用的还可以。

网友:
多谢各位支持!小弟无尽感激!!!

网友:
师傅们,你们这个温度是实测风嘴上的温度,还是按照机器上显示的呀

网友:
控制好温度是BGA的关键

网友:
你上面的温度140-160明显低啊,,,有铅的也不够啊这温度,,怎么还爆桥呢?
无铅的一般都230左右了上面。。。。
下面温度你也不够啊,180那是底部红外的温度。。。。下风枪一般都是260-290看情况去了。

网友:
我们一般无铅设置到250度,如果是摘桥的话还要高些,一般做要先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