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865PCD求助!

楼主(2009-10-27):
是富士康代工的,478接口,南桥是EB。故障现象如下,上ATX电源,CPU风扇转动(没有点POWER开关)。自动上电。CPU不工作,上假负载,测无VCORE供电。VID 3.3V  VIDVTT1.2V,在CPU插座旁边有一个五脚芯片,1和3脚有3。3V电压,2脚接,4和5脚1。2V(估计是VTTVID电压)。
PWM是由ADP3168和两块ADP3418组成。3168第10脚为PG信号,现在为低电平,这个电平是由给CPU供电的四脚12V供电通过一个10K的电阻接到3168的第10脚的。3168的第11脚为EN信号输入,现表现为1。2V高电平,3168供电为12V,正常,3168是刚换的,正品。  无PWM驱动信号给3148。PWM输出脚输出为O, POWER打阻值,有400左右的阻值,一脚有3V电压,南桥3。3V工作也正常,只是32。768两脚之间的电压不正常,为0。5和0。1吧!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故障点会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还是电源IC问题

网友:
VID组合为3.3V电平,正常吗?这个高电平好像高了点,我记得好像应该在1。2吧!
本人新手,没有维修经验,大家别笑话!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相同故障和相同的状态,无核心电压是插电就开机的,而且复位灯常亮。假负载时,VID电压是3.3V。我换了一片3418解决问题的。当核心电压正常后,就不会自动开机了。南桥那边先别管,重点还是先修核心电压。3418和3418K是不能代换的,这点要记住。3168和3180可以互换。

网友:
查一下PWM芯片的外围电路。不行再换一片。

网友:
谢谢上面的高手指点,修复后,再发贴上来!!

网友:
因为我本身不是做维修的,所以主板一直在手上,因为没有配件可换,所以,没有采取代换的原则,3168也是参加远程学习搭车从基地里邮过来的。
从上来的师兄的维修经验来看,在保证PWM芯片的基础上,代换驱动芯片可能会是比较高效的维修思路!
再次感谢!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相同故障和相同的状态,无核心电压是插电就开机的,而且复位灯常亮。假负载时,VID电压是3.3V。我换了一片3418解决问题的。当核心电压正常后,就不会自动开机了。南桥那边先别管,重点还是先修核心电压。 ...
引用 网友A:

经验很宝贵啊,学习了

网友:
吧电源管理芯片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