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改过这个驱动板

楼主(2009-10-27):
SONY SDM-HS95P
这中屏接口的很难改吧

网友:
难改就修呀,说说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液晶显示器的驱动版么?

网友:
开关机没问题
屏无显示

网友:
开来没有人改过这个驱动板吗

网友:
下一个原来屏的脚位定义然后对比到改的板的定义跳线

网友:
这个接口也不是特殊的接口  如果维修中价格可以高一些 是可以改的

网友:
可以改的 改乐华通用驱动板 只是开关键有点麻烦
要刷程序的 你有没有烧程序的 没有基地有买的

网友:
是不是LVDS接口的板子

网友:
乐华2025通用板可以直接上,就是改按键麻烦

网友:
SONY的我改过几个。开关也不是很通难改啊。直接飞线到驱动板那里就OK了。

网友:
用3000U改一下MCU程序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也好改

网友:
换个通用板啊

网友:
改个通用的,刷个程序就可以 了,乐华2025

网友:
那位知道这个是什么接口

网友:
乐华2025屏线接口和我这个好像不一样

网友:
标准的30片的LVDS接口

网友:
改屏线接口,一样容易出问题,考虑换同接口的板比较实际。

网友:
这个板是AOC怠工的吧    看上去很像  换MCU吧
或者直接改通用板

网友:
上会有个飞利浦17的和你的班子一模一样俺就用的鼎科2621改的 用乐华2025也行 只不过原来的的屏线不用了
要换成

网友:
是50pin屏线的吧

网友:
楼主怎么搞好的也说下!!

网友:
菜鸟学到了

网友:
你这个不是乐华2025吗?
怎么不一样了。
不过前段时间2025停产1-2个月,出了一种新的版,不过现在又正常了。

用2025一定可以代换,电源板的话,能改上去最好了,不能改上去,就用高压条和电源改上去,一样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