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上电时序个人愚解

楼主(2009-10-27):
机型:明基S52
板号:DAOED2MB8F5
适配器供电经过电感PL3和二极管PD7到保护隔离MOS,PQ14
PQ28是一个N沟道MOS,其导通性能是G为低高电平导通。其保护隔离电路的构成 如图

适配器供电经过电感PL3 PD6 稳压管PD4  PR28 输出 ACIN 信号给PC97551 如图2  PC97551 输出 D/C#低

电平  此时为电源供电。

适配器供电经过电感PL3 PD6 PD5 输出VH 给PQ14 G极 导通 输出隔里点 VIN 如图2

当VIN正常时,3,5VALW就应该正常产生了。该板采用的MAX1632电源芯片,如图3

VIN连接PR83 PR85分压到SD#保持高电平,VL电压连接ON3,ON5,即VIN过来MAX1632就开始工作输出3,

5VALW。为待机供电的存在。
3VALW会给KB3920QF作为待机供电,如图4

当按下Power Button时,NBSWON# 瞬间有一个低电平,这低电平送给97551,97551收到这信号时,产生信

号DNBSWON#, DNBSWON发给南桥,

同时产生S5ON 产生 +3v_S5
[localimg=180,110]8[/localimg]
产生SUSON 产生 +1.5VSUS  +1.8VSUS

南桥收到DNBSWON低电平时,便发生SUSB#,SUSC# 两个高电平送给以97551,97551收到SUSB#,SUSC# 后

便相继产生了MAINON,VRON信号。
MAINON经PU9产生 +VCCP  如图

VRON 经PU1产生 +VHCORE如图

MANON 跟SUSON 俩信号 开启 VTT_MEM

MANON转换MAND

MAND开启+3VRUN  +5VRUN  +1.5RUN

MANON 跟各芯片产生 HWPG 通过 转换+2.5RUN

此时整个主电压都已OK. SC451在VHCORE正常后产生IMVP_PWRGD信号送给南桥,后由SB南桥产生PCI _RST#

经R441产生PCIRST#传给北桥。北桥收到后便产生CPURST#。

以上有点乱, 还有许多错误 请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上面错误的地方很多 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
光之风 有进步,,这是很高兴的事儿。

网友:
我记得这款机子,好像是BIOS也要参与触发的,不然开不了机

网友:
哥们有进步,再接再厉

网友:
图纸跟楼主说的电路分析不一样嘛,弄不明白

网友:
很详细很经典很透彻  理解上电时序对维修硬启动故障很重要

网友:
广达板吗?

网友:
作者分析得很清楚,不過有些地方在圖上看得不是很清楚,要是把這個電路圖一起發出來就好了!

网友:
发这个图大家参考下  BENQ JOYBOOK S52 53

BENQ JOYBOOK S52 53.pdf

网友A:
没琢磨什么大件,嘿嘿。

网友:
啊!我要拜你为师

网友:
分析的比较透彻 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网友:
要琢磨什么大件?难道所谓芯片级维修就是要换大芯片换桥什么的吗?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动不动就换桥啊 好象那才叫芯片级维修

网友:
好像属于公板机的吧,差不多的时序

网友:
我是新手   上面有很多信号都不认识
不知高手当初如何过来的    请高手指点迷津
下面有几个问题,不知是什么信号:
1.  ACIN     是不是由16V 输出的电压信号
2.  D/C#    直流电压
3.  PL3,PD6 .PD5     电感 二极管
4.   VH    高电平
5.   ACW     待机电压
6.   POWER BUTTON NBS SWON#      电源开关信号
7.   DNB      是复位信号还是电源好信号
8.  SUSB#    低电平信号
9.   MAINON VRON    主复位信号
10.    VCCP    电压
11.    MAND
12.    HWPG
13.     RST
新手请勿笑    虚心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太需要这样的帖子 !  如果在能看到3个这样的帖子 以后看图纸就不在那么吃力了   各位高手们 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