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突然拔掉主板20针电源,会不会损坏BIOS的数据?

楼主(2009-10-27):
问一下突然拔掉主板20针电源,会不会损坏BIOS的数据?现在是3.3及12v电压偏低,主板点不亮
点不亮

网友:
应该不会吧,BIOS没有这么脆弱吧?

网友:
还不至于吧。。

网友:
把BIOS拔掉都没事啊,主板运行后CPU读取BIOS资料后都不要用它了。

网友:
先把开机电路修好

网友:
你那板原先是会亮的吗?还是本来就是不亮的啊!你要说明白啊!BIOS还不怎么会丢失的

网友:
不会~~完全可以放心

网友:
这样还是不要试,这可是热插拔呀,其实平时所说的USB可以热插拔 但其实这也有通过热插拔而烧坏的

网友:
把开机线路烧了吧

网友:
正常升级下来的主板,也就是原来是好的。现在问题找到了是w83627hf-aw漏电发烫,供电电源正常,一带主板电压3.3 v 、12 v 就偏低。等有了w83627hf-aw换上在看正常不。

网友:
主板可能没事,ATX电源可能会受到损害。

网友:
我的电源工作快两年了.可能要罢工.功率不够.只要一插功率大点的电器就会出现.CPU风扇一起转.显示器无显示.只有拔掉20针电源接口.重新插上就OK.了.显卡是电源独立供电.可是是电源老咯.我经常这么拔,没出过什么问题.
LZ你完全可以放心.了解Bios工作原理后.就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啦!

网友:
等有了w83627hf-aw换上在看正常不。 不错的主意,拔掉我感觉不会造成BIOS影响,因为突然停电N次都没问题,何况……

网友:
电源 线 可能会 拉断!

网友:
在工厂段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拔电源的,不会影响BIOS

网友:
没事的 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