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板,USB光驱可以用,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9-10-27):
HP的板,USB光驱可以用,鼠标不能用。 拿USB光驱来装系统一切正常,就是USB的鼠标不能用, 重装系统还是一样,清BIOS还是一样。 换了N个USB的鼠标还是一样, 鼠标确定没有问题。有遇到过解决了的兄弟说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USB供电或南桥部分损坏

网友:
现在是什么不能用,表达不清楚

网友:
光驱动用说明桥没事,供电看看,

网友:
换个接口看看啊
你是装系统的时候不能用还是?

网友:
接上鼠标, 光电鼠的光电的灯会亮, 就是动不了, 进Window PE 也还是一样的。

网友:
光驱接上装系统一切正常,没有问题的

网友:
海哥,如果我没换接口就上来,你就拿菜刀直接把我剁了吧。。。。
我是USB鼠标不能用, 才怀疑是不是系统问题,才装的系统的,重装了后还是不行, 进winPE里还是不行。

网友:
看是不是BIOS里面的USB鼠标没有打开

网友:
我BIOS已经恢复过出厂设置了,确认USB controler 是Enable的了

网友:
现在是什么不能用,表达不清楚
引用 网友A:

USB光驱可以用,鼠标不能用。  就是说所有的USB口都试过了,这些口接USB的光驱,可以读盘,接USB的鼠标, 鼠标的灯会亮,但是不能动, 进winPE 也一样.

网友:
那你插U盘和移动硬盘可以用不?要不就买个转接的,插到PS/2上吧

网友:
那你插U盘和移动硬盘可以用不?要不就买个转接的,插到PS/2上吧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三兄,这个主意不错, 我先问一下客人是不是这样能满足他的要求。

网友:
在BIOS里面把USB鼠标键盘设置打开

网友:
仔细查一下供电,USB光驱是外接供电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主板不支持USB鼠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