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垃圾本子维修过程 纠结

楼主(2009-10-27):
神舟 承运 F205T
加电 短路
ISL6232CAZ系统供电芯片烫手
低端管对地短路  (测3.3v 5v 电感对地阻值为零 测低端管阻值双向阻值为零)

维修过程是 换上好的ISL6232CAZ芯片  两组高低端管同时也换了(从别的机子上拆的是好的)
然后我用小电压 测量 发现 公共点没电压 但是ISL6323CAZ 芯片 的地22脚却有电压 但是比主供电略小点
22脚应该是连公共点的 为什么公共点没有电压而 22脚有电压
后加到19v 工作电压
等带我的是一阵青烟
芯片 和低端管都挂了 电压是加到18v的以后 才突然挂的 一开始没反应
郁闷啊 谁有图啊  发个我看看 我想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扒掉电源管理芯片后公共点有电压吗

-------------------------------------------------------
本本波:
大家看清楚  楼主说的是  扒掉    意思是 把供电脚断开  千万别理解为拔掉  那样会烧机器的!

------------------------------------------------------
YZZ163:
我对 “扒掉电源管理芯片”的理解就是把电源管理芯片焊下来。
评分记录:yzz163 2009-10-28 23:42 下载分 -12 点 请用大家都能看懂的语言汉语普通话描述。

yzz163 -12 请用大家都能看懂的语言,比如汉语描述。

网友:
保护隔离 和系统供电电路是在一个单独的板子上
可以和主板分离

网友:
F205,F550S,F550R,F206S,F235S,F420S,F430S,F440S,Q440S,Q520S,
haier W68,haier A61,tcl k42都是一样的机器。

网友:
外围电路不正常。

网友:
你查一下后面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有可能还有,我上次也修了一个神舟264短路的后面的开机IO坏了,换上在上电源IC就好了

网友:
和明基S73应是同一份图纸, 你在图纸区找找!

网友:
别动不动就加电了。先看看嘛

网友:
扒掉电源管理芯片后公共点有电压吗

-------------------------------------------------------
本本波:
大家看清楚  楼主说的是  扒掉    意思是 把供电脚断开  千万别理解为拔掉  那样会烧机器的!

------ ...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语言规范 那么所有的杀显卡 杀桥干桥之类的都要扣分 你这扣得12分时是不是出于个人报复 你有意见就直说

网友:
“22脚应该是连公共点的 为什么公共点没有电压而 22脚有电压”
这种情况一般很少 可能是保险虚焊 接口脱焊 印刷电路板上有裂缝
“等带我的是一阵青烟”
换了芯片后有没有测阻值呢
个人感觉 芯片本身问题 焊接问题

网友:
15元的芯片就这样不小心呀,冒烟也是米米哟,有时也没得办法,怕死的不是*过滤*员!

网友:
神舟总比ASUS,HP 好,我就是用神州

网友:
不能因为这个就说神舟不好吧   什么本本没坏的呀   都不支持国产 啥时国产的能壮大

网友:
对呀,电源管理芯片千万不能焊掉把去通电,那样后果很严重,我吃过大亏

网友:
我的神舟本还真神了 前几天被火箭带上天堂了 永远安详了   修不起来了

网友:
还准备买个神州呢,你这一说都不像买了。还是买个ibm吧

网友:
今天又被烫伤了 ,郁闷死了,手指头疼死了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不加电测试DC电路的输出对地有40的阻值,加电过会就冒烟。原因是板子上有碳化的地方。通电后温度升高,对地阻值变小就烧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