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镜像

楼主(2009-10-27):
各位大虾们,你们U盘量产有的是什么镜像啊?我自己用的是一个超级USB-ROM系统维护镜像,可是只能安装克隆版XP,我想要一个既可以克隆又可以安装的量产镜像,大侠们有的话可以发给我吗,跟我联系。我的QQ:420427153,在下感激不尽。。。
如果有谁需要我的量产镜像也可以发给你们。图片如下:

网友:
看上去不错
传上来啊

网友:
LZ什么牌子的U盘?我试了很多系统,我的金士顿盘就是开机不能引导

网友:
要把U盘做成系统启动盘才可以。这和U盘的品牌没有关系啊。要把好的工具做一起。恐怕要用做电脑公司ghost的方法自己做工具盘了。网上有介绍的。然后放网上,会有很多搞IT的懒人下载的。

网友:
你想用安装版的吗?  你量产下安装版的ISO文件就可以了.不过一个u盘好像做不了两个USB-CDROM.搞个2个U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版和克隆版可以合在一起,做在一个量产ISO上面,不需要两个U盘

网友:
那些东西网上有的是,以前做过一个USB启动盘,1G的可以金士顿的,后来用4G的做就不能引导了,看来和U盘有点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8G的,不是跟U盘容量有关系,而是要找到正确的量产工具才行。

网友:
我前段量产了我的台电U盘。成功了。4G的。不过启动好慢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请问有什么好的量产镜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版和克隆版可以合在一起,做在一个量产ISO上面,不需要两个U盘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克隆版 就是一GHO文件吧.   2个ISO文件  能合成一个ISO?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两个ISO合成一个ISO。是这个镜像既可以安装也可以GHOST,GHOST的话就是有一个GHO文件就行了,安装版可能要提取安装文件,好像是I386里面的文件,我见到过,USB-ROM引导界面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GHOST系统到C盘”,同时还有“手动安装WINXP到C盘”等字样。一个量产ISO兼容GHOST和安装两种形式

网友:
我有个U盘量产挂了。。。。。。。。。

网友:
哪有下载地址。。。没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4G金士顿试了好多种方法,的确不能引导

网友(2009-12-11):
我也是 做成功了 但是不能引导 在进系统都能认虚拟的光驱

网友:
把盘搞大些,多准备些东东放里面,再压成ISO,在里面用DOS安装不可以吗?

网友:
我的成功了,双启动,支持USB-CD和UST-HDD,可好用了。别人的USB启动盘不能搞定的。我的这个基本上能搞定。

网友(2011-05-20):
怎么弄啊我弄了那么久还是没有做好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