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可笑的问题

楼主(2009-10-27):
在方正A560机中,系统供电芯片MAX1999的ON5脚接的电阻R87(图中绿线圈内)阻值应为10K,实测为0。拆下R87后测得阻值为10K,电路中R87两端仍然短路,电路极其简单,没有并联任何其它元件,没办法了,特来求助,希望得到分析。

网友:
晕,电容或IC短路了

网友:
二楼可能没看清图,R87没有并联任何电容,IC短路更是毫无关系啊

网友:
你把板上的电池取掉再量一下看。该机是什么问题也不说

网友:
如果确定没有元件,可能板间短路,把线路切断。从发出点飞线过来

网友:
根据线路的作用,就算是直通了和跟加10K电阻作用没什么区别,如果没跟地短路的话切断了飞线应该是一样的效果,机器到底是什么问题?不要太相信图纸钻牛角尖了。

网友:
on-3-5是去什么地方的,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挑起IC脚查下

网友:
0。1UF/16V的电容短了 或是IC坏了,再可能就是电路板可能有焊锡连着的地方

网友:
此机的问题就是无待机电压,待机电流0。其实在另一个帖子里已说了,这里又占用网站资源了。如6楼所说,可能直接短路也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线索:ON3的R99和信号发出点KB3910 SF的175脚之间开路,但当我发现此线索时已经将KB3910 SF拆下,这项工程超出我的能力,已无法重新焊接上去,修板已停止了。

网友:
那你现在就是不修理这个板子了?
和KB相连的脚测了有没有短路? 最好是看下是不是IC短路,好几个兄弟都说了
敲起和R87相连的脚测下看看
如果还短路那就是斑竹所说的 ——板间短路了

网友:
完了我再努力一下,看把KB能不能装上去。实际问题已经找到了,就是ON3传输线路开路。当然还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你就没量一下2边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
对于这个故障,我没发言权,不过明显看得出楼主没有电子基础,回帖的里面也有

你们看看武汉浪子说的,楼主没试过吧,
取下电阻后还是短,根本就没意思

网友:
直接换板子啊

网友:
电阻两边对地阻值早量过了,接近无穷大,不对地短路。KB已经装好,ON3、ON5信号还是没有。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个176脚的大芯片不熟悉,不清楚它的输入条件有哪些。不知道谁有KB3910SF B4的引脚资料或提示一下。

网友:
看这贴可千万别抽烟,否则烧着自个儿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网友:
我也觉得是板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