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pci插槽了?

楼主(2009-10-27):
今天收到一块联想的主板型号为:P7VI/C.主机能正常启动就是网卡不能用啊!换了各独立的网卡也是不能用啊! 卸下主板摘掉集成的网卡加上独立的网卡还是找不到网卡啊!无奈加个声卡试了试声卡也是认不到!测量pci槽的b16没有时钟电压1.6?是不是N桥坏了啊!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有电压么?
还有这样的事情?
不是SB的事情吧?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换一个吧

网友:
如果说你的I/O在PCI附近的话,,你可以看下是不是I/O的针无意弄断了,这样也会引起你说的那种情况的

网友:
经过跑线路,时钟电压是从时钟出来的,会不会是时钟坏了啊!

网友:
用 USB 的网卡好了,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估计是雷。。或大电压进入网卡,。短路了南桥。碰到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南桥吧

网友:
PCI总线问题

网友:
认真阅读一下 参考参考

yzz163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10-01-03):
南桥我遇到过试试

网友:
鎴戜篃閬囧埌寰堝?浜嗭紝鎵撻浄鐨勬椂鍊欐渶澶氫簡锛屾垜鏄?洿鎺ュ姞USB缃戝崱鐨勩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块类似板子,杂牌845GV,网卡声卡认到了安装不了驱动。待修没有思路。。。

网友:
以前我自己碰过是IO的问题
同事有的换桥才解决
我们维修一般是打雷的时候碰到的

网友:
南桥坏了,你还能开机呀,品牌机就是烦!!!

网友(2010-09-29):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网卡不能用+pci不能用。。都是南桥管理的。。。直接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