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维修PHILIPS107S5显示器一例

楼主(2009-10-27):
PHILIPS107S5显示器一台,偶尔能开机关机,怀疑电源的触点开关接触不良,打开取下面板,用螺丝刀短接电源开关的两个引脚,开机关机正常,找来报废的显示器,焊下好的触点开关换上,开关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时间长了,开关按键老化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呵呵,细心做什么都能成功~

网友:
哈哈!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开关用时间长了,就会老化,导致是开机是不开机。好记下了。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2009-12-03):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要发现故障还得细心呀

网友:
按键坏了,飞利浦的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