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97hf

楼主(2009-10-27):
请问下W83697hf有没有开机功能?

网友:
看下是什么芯片组的,有的有,有 的没有,不过跑线就可以出来的

网友:
我见到过的没有
最准确的方法是跑下线路就确定

网友:
老板子上都有吧。

网友:
一般如果英特尔芯片组的板子上有此I/O的话就有开机功能。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我的这块板子是VIA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