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3.3V被拉低

楼主(2009-10-27):
一个主板拿到 被人家修过的 连主板时钟芯片都被人焊反了  换了个好的就好了 不想拷机只用了一会 就又不行了  拿来看  内存时钟有点不正常 别的都OK
我想可能是这个芯片和谐振电容 晶振不协调 就把三个全换了  别的复位都正常 唯有CPU复位电压低  还有我量时钟芯片的供电只有2.9V 由于时钟的3.3V是电源3.3V直供的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给拉低了  电源是好的  别的都没被拉低 只有3.3V被拉低成了2.9V  主板是MS6714

网友:
CPU复位电压低,是多少?,先供电,再时钟!!!

网友:
复位电压0.3V 但IDE口的复位都有5V 全版只有CPU复位低  而他的复位低 应该是因为3.3V电压低引起的    但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拉低的 很奇怪

网友:
跑线。找那电阻。短接试试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问题的主板 昂达845 只有CPU复位不正常 只有0.36V 怀疑是北桥和南桥的问题

网友:
跑线看看,有可能路上的电阻 阻值变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量的ATX橙色线 只有2.9V 怎么可能还有什么电阻  汗  ATX电源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