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ONY PCG-952B没有5V 3V待机电压问题

楼主(2009-10-27):
求救 SONY PCG-952B     没有待机5V   3V电压   19.5V进来到电源接口边一MOS  TPC8103后就没有电压了!请求高手分析!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是到一个TPC8103的芯片后即没有电压了    质料http://member.ic37.com/icasp/pdf_view.asp?id=136121_65880

网友:
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没看到图纸 听你说的好象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图制作成图片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啊就是!这个图纸很难找到啊!小日本的东东

网友:
谁有主板电路给个!

网友:
继续求救!

网友:
赶紧站位,此时不抢更待何时

网友:
w我有 个  难弄呀 、1

网友:
不好搞!头痛死了!

网友:
终于把3V 5V弄出来了!把充电的那个小板拿下来,下面有一片MAXIM1644的芯片换了!就有待机电压了!可是问题又来了!触发后马上掉电!加不上电!出发时电流加到0.23A是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