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G ST硬盘,在XP的设备管理器中能见到其型号,但在磁盘管理器窗口中无法显示!

楼主(2009-10-27):
一80G ST硬盘,在XP的设备管理器中能见到其型号,但在磁盘管理器窗口中无法显示!
(怎么无法上传图片??)

我重新编辑此帖子:

这是我PC的截图
这是我为我们当地的医院某科室进行数据恢复中遇到的

第一个是我的系统盘 320G
第二个磁盘是SATA 80G ST硬盘,我可以用winhex读取其中的数据,但在windows中显示不出来.
也无法对硬盘进行分区等操作.
我的第一个截图有上下两个画面,第1个是硬盘是系统盘,第2个是故障盘.他们的区别很明显,第1个硬盘能完整查看各分区,也能显示出"硬盘0",但第2个硬盘就只能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了

其中的数据我早就完全恢复了的.

我不懂硬件,在这里请教大师们-----这是硬盘那个方面的故障?

网友:
图片传不上来哟,心里真是个急哟

网友:
大家看了怎么都不留言呢??????现在有19人看过此帖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你用分区还原软件来操作就行了,上网一个就行partition table doctor就可以解决啦
基本上是可以恢复原始分区,前提是未能硬盘做任何的操作,包括格式化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你用分区还原软件来操作就行了,上网一个就行partition table doctor就可以解决啦
基本上是可以恢复原始分区,前提是未能硬盘做任何的操作,包括格式化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下,DISKMAN也可以的,关键是你能把原来的盘符找回而不需要进行任何第三方软件的数据恢复了

网友:
你在DOS下面用下分区表恢复的软件呢 恢复到你以前的分区的状态 以前我碰到过 只能分一个盘的 后来就用的DOS里面修复分区表的软件修复了拉 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