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主板上的w83627hf-aw芯片到底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9-10-27):
新手请教主板上的w83627hf-aw芯片到底是什么作用?在网上搜索一个说是这是哪的不确定?
现在的问题是3.3v、12v电压偏低,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IO芯片 自己去网上找找IO芯片的作用吧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最常用的I/O芯片之一。点下面链接,下个PDF自己慢慢看去吧!
http://www.x86-secret.com/pdf/w83627hf.pdf

网友:
检查电源。。先换个新电源试机。。

网友:
说也没说清楚,是接主板电压低吗?如不是则是ATX电源坏了。

网友:
是SUPER I/O 。。。。网上可以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