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巴斯 U700 报FE02 FE08代码维修一例(含拆解图)

楼主(2009-10-27):
以下是一个坛友发来的数码相机,型号:奥林巴斯 U700的机器,故障为开机后镜头出去一点,然后又回来,然后又出去,再回来,然后屏幕提示:FE02 FE08出错

先看外壳

也是外壳

这个就是新手都担心的"炸弹"

主板上的按键

拆出来的一大堆罗丝,仔细看看,我的罗丝都有顺序的啊,搞乱了我就晕了

拆散后的镜头

数数一个镜头有几个部分?

镜头部分

镜头部分

镜头部分

镜头部分

镜头部分

镜头部分

光圈和快们组件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对焦组和检测光藕

再来张反面,看清楚一点

CCD部分啦

好像没拍好,再来一张

这是传动马达连接的齿轮和镜头第一组传动组

看看,大家能看出来有问题吗?

对焦组部件

对焦组部件二

完啦,机器修好啦,修好后没有拍照了,谢谢大家观赏,想看更多机型的图片,就要多点来看看啊,你们的光临就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动力,最后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

 会员14864762元2023-2-22 10:05

网友:
第一次看见觉得没有想的那么难了,以前觉得很难。

网友:
简单就自己动手多试试啊.但不要拆到装不回去了再发过来给我啊.收费很贵的啊.

网友:
不会吧,六圈的镜头,对新手来说已经比较难拆装了,这么少人看吗?是否我没拍好啊.

网友:
3# 合成科技 只是这东西现在会修的人不多,所以关注的就没有笔记本那么高,还有就是,你还想趁火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没人关注才好啊,我多点发相机的资料,我就不信没人关注,论坛里都有忠告的啊: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要不自己动手的好.哈哈哈

网友:
这个弄起来是太有难度了 一般人是弄不了的  十分精密 不细心的人是没法弄的

网友:
精密,倒不算,关键是,没一个组件,你都要按照先后顺序去拆,去装,随便一个装错了,装回去以后就不正常,然后你还要重新全部拆出来,再重新装,在拆镜头的过程中,都要做个记号,否则,哼哼,发过来给我,也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装回去.

网友:
不错,我原来的也修过自已的光学胶片机,不过境头是难点,装回去中心距和焦点变了怎么办。当然现在的CCD的我是没拆过。

网友:
不错,我原来的也修过自已的光学胶片机,不过境头是难点,装回去中心距和焦点变了怎么办。当然现在的CCD的我是没拆过。
引用 网友B:

镜头是相机之中最难的地方,也是很多人拆了装不回去的地方,也有很多人拆装了就模糊的现象.所以,在拆装的时候一定要按原规律来装配,否则,就有新镜头用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拆过索尼DSC-R1的镜头啊?有个朋友他的机器可能镜头内有灰尘,由于这个机器的镜头是手动调焦的,机器现在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不能把镜头调到最大焦距处.

网友:
当然拆过啊,我想知道,不能把镜头调到最大焦距处,为什么?调到大半的时候卡住了?还是调到最大的时候图象模糊了?还是调到最大处的时候和大半的时候图象无变化?

网友:
最喜欢看这样的技术文章,图文并茂,还带教学!谢谢版主啊,一上任就发这么多好资料!

网友:
谢谢支持,虽然不是什么很深入的教学,但多看看,自己碰到该类简单故障的时候,就算没修过,自己心理也有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机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手动调焦距时本来可以调到镜头标示100的位置,可能长期使用,导致现在不能调到100位置,只能调到80多的位置,我知道肯定是镜头里面的滑动轨道积得太多灰尘卡住了不能前进,调到80多的位置机器拍出来的照片都是很正常,很清晰的,由于这种镜头没拆过,又很贵,怕拆来清洁后不能正常工作.而且是现在能够正常使用,就不太敢拆它.

网友:
百合 这个板块开始热火起来了,你带动的不错。
不过这里分享资料或者经验的其他人很少。都是只问不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机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手动调焦距时本来可以调到镜头标示100的位置,可能长期使用,导致现在不能调到100位置,只能调到80多的位置,我知道肯定是镜头里面的滑动轨道积得太多灰尘卡住了不能 ...
引用 网友D:

灰尘,并不能堆积到滑轨转动不到位置这么严重,照以上所说,传动部分可能有什么其他异物卡住,比较合理,如果实在不敢拆,就发过来,

网友:
百合 这个板块开始热火起来了,你带动的不错。
不过这里分享资料或者经验的其他人很少。都是只问不发。
引用 网友E:

没事,现在论坛进来比较难,有资料的都不一定能进来发.这个版相对新手和个人用户比较少,慢慢就会好起来.

网友:
能加版主的QQ群吗

网友:
论坛严禁自行设立QQ群。有问题请发贴,。

网友:
我们有个哥们拆了好几个单反的镜头 都是十几片镜片那种 我太佩服他的耐心了..

网友:
看到镜头我头晕老,,,以前研究老个,,,眼睛话老,,头晕老,,研究好几天都不对饿!!
郁闷死老!

网友:
呵呵,,确实,做这个需要非常有耐心,

网友(2010-01-26):
这个问题我修过,是排线断了吧

网友:
是的,光藕检测部分的排线.

网友:
奥林巴斯的机器镜头爱出问题 刚开始修还是挺棘手的 还有理光

网友(2010-02-26):
G11的装着可爽

网友:
我喜欢百合。花